楼主(2006-06-07):
我有个电路需要用压力传感器控制,但是对传感器不懂,说明书上说输入24v直流电,输出4-20mA电流信号,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形成怎样的回路才能有这样的标准信号。

网友A:
24V是控制器输出 的,4-20mA是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范围。接两芯的屏蔽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源+24伏接传感器+,传感器-接检测器+,检测器-接电源0伏

楼主:
检测器是什么原理啊,能不能讲讲啊

网友B:
检测器就是PLC或各类仪表

网友C(2006-07-13):
有电压型和电流型 , 电压是三线,电流两线

网友D:
你用的是远传压力配套的仪表吧!它用于变频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D:
还有一种压力器件直接这样转换不过也是用于变频比较方便

网友E:
我想问一下电压型和电流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源+24伏接传感器+,传感器-接检测器+,检测器-接电源0伏
OK

网友G(2006-08-15):
他讲的是二线制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