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本人菜鸟!在这里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接近开关在PLC的程序中是怎么工作的!接近开关每几秒给PLC一个信号(闭和,短开)这样的信号给了PLC,里面是不是要独立编个程序来检测!
  举个例子 自动控制中皮带机为了防止停下来而做故障检测的接近开关,每几秒都会给PC一个信号!PC接受到这个信号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每几秒给PLC一个信号是很慢的。一般的计数器都没问题。如:
LD X0
OUT CO K10000

网友B:
接近開關就是一個開關,只不過是電磁開關而矣.和普通開關一樣用,連接PLC的一定要是NPN輸出的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我大概知道接近开关是怎么工作的了!
是靠PC里面的计数器,当计数器检测到X0设定的信号后C0吸合 输出CO CO为启动皮带机启动程序里面的长开,这样只有CO锄头一直闭合 皮带机才能工作!同样可以用他来报警!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请指教!!

网友B:
晕了,找本书看看吧!!!!!,我一看就知道了,你不做电工的,看来你的电工路还长着呢!不是上网就能解决问题的了

网友C:
"接近開關就是一個開關,只不過是電磁開關而矣.和普通開關一樣用,連接PLC的一定要是NPN輸出的才行."
请问为什么一定用NPN输出的

楼主:
汗  三楼的朋友 一看你就是做机修的!

网友D:
在程序直接用就可以了;不用为它编程;PLC三菱的可输入可以每秒接收60K的频率的。

网友D:
我说的是单点输入;三菱的高速输入点X0-X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