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请教各位 民用日光灯可以用二极管节能吗?
是在点燃灯丝后在加上二极管,灯管还能亮吗?我没有作实验,请教各位老师说一下,
如果不能请说点理由! 谢谢了!!!!!

网友A:
加上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你仔细看过日光灯的电路吗?

楼主:
不知道才请教呀!
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B:
直接用二极管做光源就好,

楼主:
我说的是用二极管半波整流的原理来带家庭的普通日光灯,我不知道加上二极管后,灯管能不能熄灭(灯管点燃后再加上二极管),对镇流器有没有影响?
有老师知道吗? 指教一下!!!!!!!!

网友B:
正如二楼说的!你究竟明白日光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不行,加二极管就点不亮了,
日光灯是感性的,串二极管后电路就变成直流了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的镇流器到是可以并个电容增加一些功率因数!

网友E:
你究竟明白日光灯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
我对日光灯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明白,能告诉一下吗?说的清楚点!

楼主:
如果降低电压,可以吗? 对镇流器的危害大吗?

网友C:
电压低,看低多少。
一般普通镇流器灯不能起辉。
电子式镇流器灯不太亮。(但电压不能低于180V)

楼主:
日光灯点亮后,再把电源电压降到30—40%,   不知道灯是不是还亮(我想灯可能还亮),铁心镇流器或电子镇流器各有什么损坏? 我想:灯丝可能还亮,铁心镇流器发热严重,电子镇流器不知道,又明白的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