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8):
我的筆記本接PLC要用USB轉COM才行,為了這個東西我還真花了點時間才搞好,用那種帶IC的USB還要另裝軟件.現在的問題是,USB總是默認到COM5口,PLC又只能認COM1口,所以我在每次連接的時候都要把USB改為COM1才行,雖說工作量不大,但是很總要改去改來的.請問一下,這個USB怎樣才能默認到COM1口?

网友A:
用软件可以将COM5更改为COM1或COM2;

楼主:
我电脑吃了老鼠药。搞了几天才搞定。请问一下,要用什么软件才能改过来?是不是重装USB,在USB的软件里面改?

网友B:
用usb转串口肯定不好用拉,都是虚拟串口,而且象这样的usb转串口,可能你AB的plc能用,西门子的就不行,建议你用PCMCIA转串口,真实串口,也可以兼容所有的plc.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020-83685461

楼主:
楼上的:
那你的PCMCIA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是一个电路板还是一个扩展串口,硬件是接在哪个口上面?还是用插口,插在主板上?我是真的不知道,价格可以的话,我可以向你买没有问题。要不你拍一个图片放在这里我看一个可不可以?

网友A:
PC卡一般的NOTBOOK都有对应的插槽;

楼主:
笔计本可以装得了么?要是行,买一个也可以

网友C(2006-07-11):
你用的PLC软件是什么软件,我也是用USB转换线的,COM口显示COM3,软件中只要下载几次后就默认是COM3了。以后不要再设置的。

网友D:
设置的时候要注意对应的COM口是否已经被电脑的硬件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