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300

楼主(2006-06-08):
请问STEP 7-MICRO/WIN V4.0 SP3和STEP 7-MICRO/WIN V4.0 SP1有什么区别,
S7-200用什么软件,S7-300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多了些补丁而已,没有啥大区别,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CN的200,那么软件必须为SP3的且界面要设置为中文。
200使用你所诉的软件,软件最高版本为4.0 sp3
300、400使用的是step7软件,软件最高版本为5.4

网友B:
这是200的编程软件,  300的是V5.3 SP1和SP3应该是软件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