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8):
这几天在现场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台160KW的变频器在接收远端PLC给过来的4-20mA的模拟信号,变频器没有启动的时候接收50%的信号很稳定,但是一旦变频器运行之后,给定信号就调到50mA,这种干扰太严重了。变频器在本地键盘给定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我用调试用的手动模拟给定器在PLC端给50%的信号,变频器运行正常,没有出现影响到给定源的问题;
   现场用的是一般的屏蔽电缆,单端接地,变频器用的是ABB,PLC用的是AB的,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妙着!!!
选错行,入错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买了一种滤波器装在变频器上端,干扰就没了.是北京天赋杰公司的电话是010--63053607找奚养军

楼主:
但是我的变频器内部已经加了滤波器的啊!
选错行,入错门

网友B:
“沙发”明显在做广告。

不过,楼主要注意,变频器系统的干扰,与许多因素有关,plc的模拟量输出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阻抗匹配很关键。一端是电流输出,另一端是电流输入,连接的正确吗?要仔细的确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调试用的手动模拟给定器在PLC端给50%的信号,变频器运行正常,没有出现影响到给定源的问题;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测试就可以说明干扰并不是从信号线上产生,而是PLC本身受到了干扰?
PLC的其他同类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D:
给变送器供电的电源受到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