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ispeed E7

楼主(2006-06-08):
请教一个问题,E7变频器出现PUF警报该如何处理?

楼主:
具体现象:早晨上班开机即显示"PUF","ALARM"灯亮,此时按下"RESET"无效.过大约5分钟后,按下"RESET",报警消失,然后可以起动运行,运行中检查电流电压声音温度均正常.
经测量检查B1(+3)与U,V,W.-与U,V,W之间并没有短路.

楼主(2006-10-15):
再请教一个问题
VSminiJ7变频器,1.1KW。所驱动马达因负载原因损坏后拆下并将端子用胶带分开包好。变频器与马达之间电缆为四芯屏蔽电缆,长度约40米。现在马达没有接入的情况下给变频器运行信号,电流监视(IOUT)显示0.6而不是0.00。经检查电缆绝缘良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7-03-26):
E7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啊

网友A:
PUF是变频器损坏了,如果还能够运行,只能说变频器误检测,我见到过F7的显示PUF,当时还能运行,但是不久就真的PUF保险和模块都坏了,呵呵

楼主:
我这个运行都快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