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断计数为何用M8000控制?

楼主(2006-06-08):
这是操作手册上的例题,M8000在运行时为ON状态,如何能计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写的好象有点不对了,用M8000接通计数器,但是不能用C0啊,要用高速计数器才可以的,用做开中断,也要用高速计数指令才行。
高速计数器C235~C255

网友B:
楼主.CO是计X1的信号动作次数.你这是X1上升沿输入中断.
用M8000就因为它是启动常闭触点.用一般中间继电器也可以,但要保证永久闭合.不然会丢失输入计数.用M8000是最理想的.

楼主:
上面图中的程序运行后不知为何,不能计数。是否是用中断计数必须要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上面的程序是不能计数.
高速计数器本身就是硬件计数器,不受扫描周期影响.不要中断程序方式.

楼主:
谢谢流客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