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有异声

楼主(2006-06-08):
个位大侠中午好,想请教大侠一问题。我公司有一只电磁阀工作有异响声。线圈有两组一组接60HZ还有一组接50HZ。现在接的是60HZ我想问频率上有问题吗?

网友A:
换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应接50HZ,如接60HZ功率不够。

网友C:
异响声:是否嗡嗡声---质量问题;有间隙,震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SOL-VALVE问题一般都是密封垫圈和漏气的问题,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