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7.08中向plc传送程序时,设置传送的范围为何会出错?

楼主(2006-06-08):
向plc传送程序时选择“所有范围”可以传送,选择“步范围设定”传送时出错,提示如图,请问使用“步范围设定”传送,是否还需要在其它地方设置才行?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根据你编程的步数而定,比如说共6步程序,选择步范围设定时,
不能选择0-50而是选择0-6步

楼主:
谢谢指点。经过试验,得出结论,如果main显示7步,在设置范围时应该填入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