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通讯出错

楼主(2006-06-08):
请问大家个问题:
s7-200系列 CPU 226 CN ,软件MicroWin V4.0中文(论坛下的),在传输数据是能够把数据块和
系统块传输到PLC中,当传输到程序块时就提示”非致命的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再简单的程序也一样,编译没问题,用论坛上的模拟软件也好使,使用的是RS485/232 PPI电缆连接

以前论坛有个类似帖子大门没有答案,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是版本问题,你要安装SP3的补丁!

网友B:
CN要装MicroWin V4.0SP3才能通信成功的,而且要设置成中文

楼主:
好人,赶紧去试试

网友C:
CPU22* CN的型号必须在V4.0 SP3以上且语言设为中文的状况下才能通讯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