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8):
本公司有一台KLG-30等离子切割机前段时间非工作的情况下烧了控制变压器和主接触器,发现可能是散热风扇烧坏短路引起,更换变压器和接触器后出现只能引燃电弧而不能正常切割现象,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检查主变压器是否正常,整流二极管是否完好,是否有直流电压输出,根据电路图很容易查找故障!

楼主:
多谢指教,明天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今天我检查过主变压器和整流二极管都正常,输出电压也有200伏左右,但问题依然一样,只是发现枪嘴有漏气现象,现在怀疑切割枪嘴有问题,但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切割枪,请指教 。

网友A:
你能不能贴电路图啊?

网友B:
换嘴应该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技术支持,原来是一只新买的二极管开路出了问题,所以各位以后买零件时也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