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8):
请教各位:    cpu用的是simens的s-300 315-2DP。我用的是LAD,不知道如何把定时器的当前中断时间给保存起来,又如何再故障恢复后释放我保存的时间呢??或是有个专门的定时器能够时间我中断的要求呢??

网友A:
如果你用S7 LAD里面的 S_ODT等定时器, 根本无法实现你的要求即: 把定时器的当前中断时间给保存起来,等到S输入端恢复置1后, 在中断时间的基础上往下走!

现提供一段 STL码供你参考!
     A     #bEnable     //定时器工作的使能条件!
     A     #bInput      //定时器的输入信号!
     AN    #bReset     //定时器的复位清零位!
     JC    _00
     CLR
     =     #bOutput
     L     0
     T     #iWorkTime  //定时器已走掉的实际时间!
     BE

_00: CLR
     AN   #bOutput
     A     #bInput       //这两句话, 判断定时器是否要启动!
     JC    _01
     BE

_01: L     #iWorkTime
      L     #iDelaytime
      >=I                           //定时器是否到时间的判断!
      =     #bOutput

     ON    #bTime_Pulse  //1秒脉冲的上升沿......不要取1秒脉冲的高电平!
     O     #bHold            //故障的暂停位!......这个位就是你盼望已久!
     BEC

     L     #iWorkTime
     +     1
     T     #iWorkTime

Tenical, 你做个1秒脉冲的上升沿, 有没有问题?  再往下, 就看你的啦!

楼主:
十分感谢您哈,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roberttjml,你好,我建立了个群组,是关于工控方面的,希望你有空加进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