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浮点的比较指令

楼主(2006-06-09):
我要执行如图的指令,但不知D10 、 D20中的二进制浮点数是如何输入的。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7.08j。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简单问题好做
你这个图是从书上没有看懂的一个指令说明。
我给你也写个例子,这个图是用100除30 不尽,100除13也是除不尽,然后两者比较。

楼主:
看了你的答复似乎有点明白了。下面的理解不知对否?
1、二进制的浮点数在plc中实际上是看不到的,看到的3.3333是10进制的浮点数。
2、编程时无法直接输入10进制的浮点数。浮点数是运算出来的。

网友A:
这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验,象这些小数PLC是不认的。
我的经验是:如果机器一定要精确到多少位,那就把这个数再剩上100或者1000或者10000,这样就是整数了,通过运算后,再把后面的小数去掉,这样就可以精确到1/100,1/1000,1/10000了,这是我的做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高招,有更好的办法看过的人也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你的孩子很可爱,向你祝贺!

网友B:
我赞成5楼的方法,我也是这样做的.GOOD

网友C:
同意先乘后除的方法

网友D:
先乘后除.

网友E:
在做运算时肯定是先乘后除,这样误差才会小。

网友F(2006-12-21):
据我所知道的浮点运算,好象要将二进制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浮点数,然后才开始加减乘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