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画面下载

楼主(2006-06-09):
怎样从个人电脑上下载画面到F940

网友A:
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就行了;
如果程序有日文及其它中英文以外的字体则必须找到支持的软件;

楼主:
我已有软件和电缆,但下载时显示校验,通信超时或框架错误信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的通讯线是不是正确的;还有的软件里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C(2006-07-11):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将你的940调出主菜单,选择其他模式-通讯模式,然后再发送,应该就可以下载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