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我从网上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调试fp0的串口,但发出去数却没有回应。
不知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
我发的是按照书上写的命令格式的字符串
如%01#000812BCR
这是将R8置位的指令
请教一句,fp0和fp1的命令格式一样吗?我用的是fp0,却用fp1的格式发送指令。大虾如果有fp0的读写指令格式,麻烦教小弟一下

网友A:
指令都没有,看啥书呢!
FP系列都是MEWTOCOL协议!

专业橡胶硫化机维修、电路改造;
IMD设备开发、技术支持;
http://www.szcontrol.com

网友A:
专业橡胶硫化机维修、电路改造;
IMD设备开发、技术支持;
http://www.szcontrol.com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fp0与fp1的读写命令格式是一样的?
小弟初次学习,书上就介绍了fp1的格式,望大虾说明白

网友A:
你对照上面的资料看看自己错在那里!
专业橡胶硫化机维修、电路改造;
IMD设备开发、技术支持;
http://www.szcontrol.com

楼主:
szcontrol,你发的资料上说fp0通讯在软件里设,怎么设?我在plc的程序里没设,书上也没说,望你能够说明白,多谢!

楼主:
求救阿
我用串口小助手调
但仍然没反应
觉得时plc设置有问题,plc设置串口都在系统寄存器上,不知怎么设,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A:
默認設定.
1.把你的串口調試軟件的通訊參數設定與你的PLC的設定一至!
2.你發送的指令是否如我發的資料一致.

把你的設定以及指令傳上來看看!!

建議你先了解一下通訊常識,以及熟悉一下FPWIN GR軟件.連基本的軟件都還沒會用!一步一步來.
专业橡胶硫化机维修、电路改造;
IMD设备开发、技术支持;
http://www.sz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