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请教各位高手,在应用上,电抗器和滤波器有什么区别呢?电抗器还分什么直流电抗器和线路电抗器.
还有为什么要把风机水泵类变频器独立门户?它与普通工业上应用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个人理解
电抗器主要作用是减少du/dt,也就是减少电源波动。
滤波器主要作用是减少谐波。
至于风机水泵类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是风机水泵基本上属于轻载应用,所以对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无太高要求,所以变频器的容量相对与普通应用要小一些。而且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一般都内置了可进行一拖多运行的程序。其实只要你在选型的时候将电机的功率、电流和负载情况都考虑进去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求助]
那么当我所需要的变频器功率风机水泵类的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普通应用的来替代呢?(我不需要一拖多的功能)

网友A:
没问题!只要定货的时候说清楚功率电流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B:
[]
我的理解
加滤波器主要是防干扰,
加直流电抗器是为了防高次谐波
风机泵类的电机的转矩特性是二次方的,专用变频器是根据电机转矩特性来控制的,不怎么要求过载能力,随着转速升高,力矩减小.
普通电机的变频器是恒力矩的,如果用通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泵电机,可以降档使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太经典了。兴奋!

展开解释:如果购买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缺货的时候,可以用通用变频器代替。代替的选型是,15kW的电机(风机泵类),可以用11kW的变频器;30kW的电机(风机泵了)可以选择22kW的变频器;以此类推。

网友C:
补充:对于风机泵类负载的变频控制,不要过载使用。切忌。因为变转矩负载特性,变频器一般没有考虑过载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