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目前PROFIBUS DP通讯多通过专用总线进行传输,距离一般在500米左右,传输速率一般在187.5K,如果再长,就需要加中继器,远距离传输时设备安装很不方便,西门子由款叫OLM的设备,可以将DP信号转化成光电信号通过光纤传输,目前只支持多膜光纤,距离2公里没问题,我用它连过ABB 800M CI854和CI801,还连过S7 300和ET200M、S7200的EM277,用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配置,只要把DP头接到设备上就行,得成对用,每个表价8300左右,感觉很方便,只是贵了点。最近听说沈阳有家公司做了能支持单/多膜的设备,价格也很便宜,我咨询过才2000多一个,现在4芯多膜铠装光纤才3块一米,距离远的话也很合算,现在向大家交流下。顺便说下,我用过800M,西门子,施耐德的PLC,了解些WINCC,IFIX,INTOUCH,组态王等软件,欢迎和各位交流。我的邮箱:wang.zhiyong@microcyber.cn

网友A(2011-03-10):
profibus dp现场总线光纤通讯(国内首家推出)
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功能上实现了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电气信号与光纤信号的转换。该设备特点:采用直接转发方式,无丢帧,更高可靠性和实时性;. 低时延(约120ns)提供实时性保障;机内双电源电路,实现真正电源双冗余备份;采用优质电源隔离模块提供1000V电压隔离;坚固美观的波浪纹铝合金外壳DIN导轨设计;采用知名品牌工业级器件,打造工业级品质。
概述:
  Ci-p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Profibus-DP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Profibus-DP协议,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p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p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数据接口采用与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头兼容的DB9F接口。
特点:
1.支持Profibus-DP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12M自适应.
2.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3.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4.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5.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6.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性能指标:
数据电接口:
Ø  DB9F接口形式;
Ø  数据接口完全兼容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口;
Ø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
Ø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Ø  终端电阻:本机内部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决定是否外接.
光纤接口:
Ø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Ø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Ø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32mm×105mm×52mm
Ø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Ø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Ø  存放温度:﹣40~80℃

联系人:郭建群
联系方式:13424258101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网友A(2012-09-14):
深圳讯记从04年致力于开发协议总线光电转换器产品,目前可以提供:
西门子==profibus dp总线光纤中继器(可替代西门子 OLM G11/12光纤链路模块);

施耐德==s908 RIO,MB+总线光纤中继器(可替代施耐德490NRP95400,490NRP25300..);

罗克韦尔AB=controlnet,devicenet,DH+,DH485(可替代罗克韦尔1786-RPA+1786-RPFM);

美国GE==Genius(可替代赫斯曼 OZD Genius)

can,modbus,RS485/422/232。

以上所有总线数据光端机组成的网络组网结构(手拉手总线串联=左上;点对点=右上;光纤自愈环网=左下;星型组网=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