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我最近调试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时遇到一个问题,在合上变频器进线侧主开关后,在整流侧PMU面板上显示F009故障,逆变侧无直流输出。
  查阅使用手册得知F009有可能是由缺相、错相引起的,随即用示波器测量,相序正常且无缺相。后来在合上主开关后,PMU报F009时马上按住P键,过了一会F009就消失了,逆变侧输出正常。
  在这麻烦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有趣的现象,还有若电源输入侧有相序错误是否会影响变频器正常工作?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后来故障又出现了吗?如果没有出现,属于偶然的现象,这很难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前一次故障没有复位造成的,只要不再出现这样的重复性故障,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