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指令1
|---[〉=  V1  D238]----[MOV  K0  V1]-|;
|                                                   |

指令2

|---[D〉=  D100  K9999]----[SET M61]-|;
|                                                   |

网友A:
第一个指令相当于AND指令,在V1大于等于D238的时候接通,同时把V1请零,这条整个程序好象有点问题,感觉不是很好用。
第二个里面问题更大了,没有这个指令,也许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和上一条是一样的话那是同样理解,D100 大于等于K9999的时候置位M61.

网友B:
各位大虾!!我不明白这些指令在教材上怎么没见过。哪有这方面的资料。小弟想学习学习!!!先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指令相当于AND指令,在V1大于等于D238的时候接通,同时把V1请零,这条整个程序好象有点问题,感觉不是很好用。
第二个里面问题更大了,没有这个指令,也许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和上一条是一样的话那是同样理解,D100 大于等于K9999的时候置位M61.
这里D是32位包含D100.D101

网友D:
编程手册上就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