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ELCAD 元件问题

楼主(2006-06-09):
自己新建的元件什么不能被自动捕捉,而且画出来的线有点斜,无法与其它元件对齐,齐声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6-10-03):
引用 楼主:
自己新建的元件,咋不能被自动捕捉,而无法与其它元件对齐,齐声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把捕捉改成精确捕捉试试

网友C:
最主要:创建符号时,画出的线和图形,最好都是标准格式。比如,线的长度为2.5mm的倍数,方框的大小也是2.5mm的倍数。这样,在画图时就可以自动捕捉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