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知道PLC的输入信号,那么输出信号出来后如何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方向?是不是电路中要连接什么驱动器或继电器等?也就是还需要什么硬件设备?我是新手,问的幼稚,不要笑话啊!
邮箱:ren_xin_wen_sea@163.com

网友A:
输出的只不过是个信号.

网友B:
对,输出的也只是个信号而已。首先得弄清楚直流电机是如何换向和调速的才行。用PLC加上接触器,控制正反转那没什么问题,调速就有点难了,如果是串电阻调速还好办一点,用PLC来控制轮流通断就好。我也是新手,也不懂的,呵呵。

网友C:
KEYENCE用这个型号的可以做到,这个厂家培训时做过这个实验,不过价钱也是PLC里面最高的,有兴趣的可以向这个产品的代理商要些资料看下了!

网友D(2006-07-09):
可以用电机控制旋转变压器来调速,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

网友E:
使用欧陆的DC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