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9):
我单位的配电屏上换了一只功率因数自动投切仪,原来是380V ,现在是220V的,更换后在不投入电容时投切仪上的数显功率因数表与主屏上的功率因数表,指示数是相符的.投入电容后,投切仪上的功率因数增大(由0.7增为0.9).而主屏的功率因数变小(由0.7减为0.5或更小)如此供电局会有意见.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
各位同行高手,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的投切仪和主屏用的是同一个CT吗?
如果不是你把主屏用的两根CT二次线调一下
如果是你在主屏上调

QQ598624865
注明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