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0):
如果要使PLC和编码器一起工作必须先设定它的高速计数器才能工作是吗|?
比如设定DM6642:使用与否,复位方式,计数方式?请问用手持编程器应如何操作?
我使用的旋转编码器是单圈绝对值型5根线的,
想寻找一些应用实例如:怎么用它去测量长度,角度,方向等,
请各位高手指教!

                                                    -----十分感谢各位工控朋友对我的帮助

网友A:
没有用到;爱莫能助!

楼主:
怎么没人呀?
各位大哥都来帮帮我吧!

网友B:
“ 我使用的旋转编码器是单圈绝对值型5根线的,”

不可能吧?应该是增量编码器,五线分别是:Vcc、A相、B相、Z相、GND。

有可能是绝对值型编码器,你的编码器是3-BIT编码器,分辨率只有6,8,这种编码器较为少用;五线分别为Vcc、Gnd、2^0、2^1、2^2。

增量型使用时输在相应DM区进行设定:使用与否,复位方式,计数方式;用手编直接修改相应DM值即可;

绝对值型输出的是格雷码,不需对使用与否、复位方式、计数方式进行设定;
格雷码在使用中需转为二进制码,转换方式是最高位跟0异或结果为最高位,此结果与下一位异或的结果为下一位,余者以此类推。

楼主:
我想找些应用实例请问那位大哥有呀!
给我指点指点行不,
靠自己理解真的是有点困难,
我想要是找几个例子练习应该很快就理解了!

网友C:
这个有点难

网友D:
仅供参考

网友E:
查一下手册,对于编码器的选用和PLC的高速口是否相符:分辩率,速度等。
还有就是接线方式,这要取决你使用的方式,控制方式:简单采样方式?方向和脉冲方式?门槛方式?等等。这些方式的不同你的接线就不同。
还有就是绝对和相对的问题,是不是适合你的应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能热情的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我还不能十分熟练的玩这个小日本产的编码器,但在大脑总算是有了些应象,
有这么多的老师的热情相助,相信我定能在这里找到许多想要的东西,
同时我想更多像我一样的新手,只要多问,多思考,一定也会用最快的时间变成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