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6-06-10):
你好!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以下程序是一个错误程序,之前是好的,不知道丢失了哪一部分,现在转化不了梯型图,我又看不懂什么意思,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AN    I     12.0
     JNB   M004
     Call
     BLD   1
     =     L     12.0
     L     13
     T     LW    13
     L     P#DBX 0.0
     T     LD    15
     L     272
     T     LW    19
     UC    FC    82
           P#L 13.0
           P#L 19.0
     BLD   2
     End Call
M004: NOP   0

网友A:
我把你的程序输入了,发现CALL 和END CALL是报错后自动生成的,原因在于你没有调用子程序,而你的程序中又用到了局部变量地址,所以转不过去

楼主:
是这样啊,谢谢哦,以上程序是我在线COPY过来的,为什么会丢失这些数据呢,机器一直都还运作正常啊,以下是我将要下载的程序,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两者实现的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AN    "操作信号按钮"      //I12.0
     JNB   _005
     CALL  "RSET"                 //FC82
      S_BIT:="WinCCTestMode".StartMotor            //DB13.DBX0.0
      N    :=272
_005: NOP   0

网友B:
第一次的程序不完整,无法和第二次的程序比较,且你也没有贴上fc82的程序代码。
还是找有经验的人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