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奇怪现象

楼主(2006-06-10):
请教各位大哥,我最近碰到过三菱E540-2.2K的变频器的奇怪现象:机器在明天早上8点开机,大概过个10多分钟就跳E.OV3故障,我也加了刹车电阻,而且是没有自己停止的,是变频器异常停止的,我原来做的就是没有加刹车电阻也是可以的,断电复归后,这一整天都可以自由的启动停止,但是第二天早上一开的话,我重复那样的故障,所以我好郁闷了,还请各位大哥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糸统里发生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处理: 延长减速时间
      减少制动频率
       根据需要使用制动单元或提高功率因数变换器.
检杳是否急减速运转.

楼主:
谢谢你了,我现在好怀疑是电源系统发生浪涌电压电压,因为很有规律的,都是每天早上8,9点左右,现在也还在检查,我想请问下就是加装个稳压器可否,谢谢

网友B:
加装个稳压器可能没有多大用处呀,....

网友C:
如果是再生电压引起的故障,增加减速时间是可以的,你说的是每天早上8点钟才发生的现象,这个时间段的很多工厂都在启动设备,是很可能使整个电网产生浪涌电压的,你不妨在电源端加一组阻容吸收回路,就是电阻窜联电容,一共3组,很简单也很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