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0):
[]
我们企业除尘设备上的大功率电动机都用的上海雷诺尔公司产的SSD系列比较经济型软启动器,但是我们机器每当启动或者停止时软启动器经常的报警,也有正运转的时候报警的,并且这些除尘都有这个现象,由于我们的软启动器不太智能化所以当时没有看出到底报的什么警,但是外接线路除了电源进线(算地线三根线),启动停止三根线,再就是控制接触器线圈的两根线,而保护线路只有接在热继电器副触点上的两根线,当初报警怀疑过温度过高,开开柜门工作也没有排除,又怀疑过热继电器付触点接触不良排除后也不见效,又考虑是不是软启动器供电质量不好,受什么干扰,经过一帆努力后故障依旧,没有办法我把软启动器拆开研究,发现里面的过热保护跟外面的过流保护是一个回路,就是说里面贴散热片的热元件跟外面的热继电器副触点是串在一起的控制一个光偶,属于弱电控制,而控制接触器线圈是一个小继电器,应该说跟电路是隔离的,不应该干扰电路,而启动停止也是分别控制两个光偶,也是弱电控制,初步分析干扰是从启动停止或保护接口串进去的,但是启动停止按钮就是触发一下就断开了,故分析是从保护接口进去的误报信号,进一步观察发现,主接触器是通过一小段铜排接的下面的热继电器,而软启动器保护线接在热继电器副触点上端的线就是从主接触器跟热继电器中间的一小段铜排中穿过,而下端的线就是直接回到了软启动器,这样一来就等于在软启动器保护回路中有了一根大电流穿心线,这根保护回路的线就相当于一个CT了,每当启动或者停止时产生的高压脉冲足可以让围绕它一圈的保护回路感应出一个可以触发光偶动作的二次脉冲,后来我把线路改进不让保护回路有穿心线后故障一切排除.

网友A:
这篇帖子不知道是不是原创?不管他是不是原创,笔者的朴实总结让我感动。

不错,我们在开发某些产品的时候,总会碰到许多的实际问题,有了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并不可怕,只要认真的观察、总结,将现象上升到理论去认识,并且用实践的方法再验证。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善自己的设计。同时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

为这种全心投入、钻研的精神鼓掌。

楼主:
这就是我们厂子发生的事,我们是一个新建的5万锭的纺纱厂,其中的除尘都是浙江江阴集团产的,我们六套除尘的37KW风机都是用的这个软启动器,当时都犯这个毛病,我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原因的,当时咨询厂家给的说法也不对,更急人的是我们除尘一报警所有的梳棉机立刻都停,因为都是连锁的,一切都要从新生头,清花间一报警就更愁人了... ...

网友B(2008-07-18):
写的不错,顶!!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丹佛斯变频器启动有几种方式?如何设定?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C(2010-06-19):
感谢楼主的心得,学习了!

网友D(2011-04-09):
丹佛斯的软启动器有三种方式启动:1面板 2开关远程 3RS 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