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0):
各位师傅有没有用过直流无刷电动机的呢,跟我们现在的三相鼠笼电机相比到底省不省电呢?要是省能省多少电呢?怎么个比例?另外哪里有经销18.5KW的大功率直流无刷电动机呢,价位大约在多少?

网友A:
看了题目就莫名其妙。直流无刷电机与省电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那有什么奇妙的,不是有个说法是说直流电动机省电么,说是同样要做这么多的功,直流电动机消耗的电能就要少,原因是它的定子或者是转子本身就有磁场,这样就减少了一部分励磁电能,所以说省电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么,我只不过是没有用过想问问到底省不省,我问无刷的是为了应用时减少维护,还有可以调速度,如果确实可以节能那不比用变频器的电机强么?

网友A:
哈哈,原来是这样子呀。那我要在此看看有没有人顺着你的思路发表评论了。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的问题有三:第一,直流机比交流机省电?第二,无刷直流机免维?第三,无刷直流机调速?

楼下有发表意见的吗?关注。

楼主:
喂,楼上的老兄,你好好的看看我的帖子,我是在问直流电机到底省不省电?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过有这么个说法,还有我说过直流电动机免维护了么?我是相对于有刷比较可以减少维护,再就是直流无刷电机调速就是可以象变频器那样的轻松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满街跑的电动车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流无刷调速的.

网友B:
电机能否节能与电机形式关系不大,与工况有关。
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是最硬的,在低速时比变频效率高。
判断电机在标准工况下是否节能,只需要一个指标:电机效率。
交流电机在11KW以内的效率一般都不高。有些甚至只有0.45。但是大型交流电机效率可以做到0.98。
直流电机偶接触的不多,凭感觉在变速与小功率上有微小的优势。

网友C:
[]
直流机的效率一般在0.9~0.95之间,四角的比圆型的效率高点,进口的(大厂牌的)比国产的效率高(材料问题)。同省不省电好象无大关系。

楼主:
那为什么你到网上去查找直流无刷电机的时候很多电机厂家都说怎么怎么的节能,甚至还有的厂家居然说出了比变频器带的电机省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电,就现在我还知道山东的我们一个同行业厂子正在改造(棉纺厂),他们将细纱机原来的18.5KW的电机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了,难道又是电机厂家在瞎忽悠,怎么就没有一位是电机厂家的人么,帮忙给解释解释?

网友D:
为了省电而使用支流电机/得不偿失
价高.维护量大.修理费高/维修难

网友A:
说千篇一律的说节能,是一种抄作,千篇一律的说不节能,也是一种抄作。

我们选用一种技术方案,不仅仅考虑节能否,更多的是一种综合选择。技术性能是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YES/NO。

就拿本楼的话题,用直流机怎么会与节能联系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持的奇谈怪论。

网友E(2007-07-05):
18.5KW的直流无刷电机还没听说过,现在小容量的电机多了,特别是在家电上应该大力推广,节能50%,功率因数高,接近1,无电磁噪音,无铁损发热,调速方便,寿命长,只是控制电路复杂点,但好处多多

网友A(2013-02-12):
此楼的问题并没有讨论透彻。直流无刷电机节能?节能的原理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直流电机效率高?交流电机就不高了吗?似乎两种电机的效率都差不多的。并没看到直流电机的节能有多大的优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