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0):
怎么才能样电缆接的防水埋入地下?听说有热缩管的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热塑管比电缆口径大些许就行.

网友B:
防水胶布  高压自黏胶带

网友C:
按照正常做接头程序做好(对接,绝缘胶带,防水胶带),后在最外层套上热缩管,热缩管型号:ZRC +(电缆线径),用热风枪热缩即可。

网友D:
热塑管比电缆口径大些许就行.防水胶布  高压自黏胶带

网友E:
有专用防水电工胶布 可以,热塑管是不防水的。

网友F(2006-09-07):
不管是10KV电缆中间热缩头还是400V的 ,在外绝缘热缩管的中间部位和靠近边缘的地方都要多加点热缩胶,用喷灯加热至热缩管收缩良好并且热缩胶充分融化,(靠近边缘的甚至流少许出来),其实最关键的(10KV)还是接头外面的处理,内外两层绝缘管一定要热缩好...其他的就让其他老师们补上吧!

网友G:
锈刀的发言:
按照正常做接头程序做好(对接,绝缘胶带,防水胶带),后在最外层套上热缩管,热缩管型号:ZRC +(电缆线径),用热风枪热缩即可。
xiaoming2050的发言:
不管是10KV电缆中间热缩头还是400V的 ,在外绝缘热缩管的中间部位和靠近边缘的地方都要多加点热缩胶,用喷灯加热至热缩管收缩良好并且热缩胶充分融化,(靠近边缘的甚至流少许出来),其实最关键的(10KV)还是接头外面的处理,内外两层绝缘管一定要热缩好...其他的就让其他老师们补上吧!
回答的很不错!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H:
我们以前的单位做音乐喷泉,就涉及这个问题。
用的是防水交代。而且电缆都在防水盒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