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问题

楼主(2006-06-11):
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学PLC程序的菜鸟,我在程序里经常看到”上升沿“在程序结构里,不明白它是由什么产生的?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上升沿就是这个信号从OFF变为ON的一瞬间,该信号有效,在常ON或者常OFF的状态,该信号无效

网友B:
上微分

IF StartBit = TRUE THEN
 OutBit := TRUE;  (*On the spot OF On*)
 OutBit := FALSE;  (*On the spot OffF*)
END_IF;

=============================================
下微分

IF StartBit = FALSE THEN
 OutBit := TRUE;  (*On the spot OffF*)
 OutBit := FALSE;  (*On the spot OF On*)

END_IF;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那它是外部设备给的on/off信号吗?还是由内部程序或模块给信号?就想接近开关一样,接近开关信号一输入,它的内部相应的程序点就闭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那它是外部设备给的on/off信号吗?还是由内部程序或模块给信号?就想接近开关一样,接近开关信号一输入,它的内部相应的程序点就闭和。

可以是外部给的信号,也可以是内部的辅助点信号.
".....接近开关信号一输入,它的内部相应的程序点就闭和(不是闭合,而是信号 输入的一瞬间,闭合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一般就是闭合几毫秒到一,二十毫秒左右)

楼主:
那我怎样才可以找到上升沿/下降沿的施加信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怎样才可以找到上升沿/下降沿的施加信号端
上升/下降沿是在程序里给的,它的信号其实还是普通的输入信号,只不过在程序里取它瞬间有效而已

楼主:
谢谢,我想我明白了

楼主:
各位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炼铁上料小车上的“轻载和重载极限”,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两个信号,它保护的是小车轻载超速和重载防止超负荷吗?重载极限与变频器的功率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炼铁上料小车上的“轻载和重载极限”,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两个信号,它保护的是小车轻载超速和重载防止超负荷吗?重载极限与变频器的功率有关系吗?
这个很难说,个人感觉你应该先弄清楚,程序是根据什么信号来判断轻载还是过载的,因为有可能是用压力传感器,也有可能是用电流反馈的模拟量的值,还有可能是其他信号,这个问搞工艺的应该比较清楚,因为从理论上,很多条件都可以判断这个,至于实际运用,还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谢谢你答复,它现场有轻载和重载的接近开关,它是通过凸轮控制器上的接近开关(和卷扬滚筒同轴,用减速器连接,当滚筒旋转凸轮控制器也跟着转动)反馈到PLC的。它没有压力传感器或其他什么的,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连接,但我就是不明白是起什么作用。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答复,它现场有轻载和重载的接近开关,它是通过凸轮控制器上的接近开关(和卷扬滚筒同轴,用减速器连接,当滚筒旋转凸轮控制器也跟着转动)反馈到PLC的。它没有压力传感器或其他什么的,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连接,但我就是不明白是起什么作用。请指点。
有点不明白,凸轮控制器上的接近开关是感应到什么东西然后给PLC信号,难道说重载和轻载的时候凸轮上面的接近开关可以感应到小车的位置?或者说是变频器衡转矩,通过速度(接近开关计数)来判断?建议还是先搞清楚每个信号是感应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