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

楼主(2006-06-11):
程序里的上升沿是怎么产生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FP\FN获得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则类似于开关管的导通和截至,受程序任意输出指令控制。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FP/FN? 它是接收外部信号的吗?上升沿/下降沿受程序控制,我在程序里找控制它的程序所在位置,但是找不到,就只有一个单点,没有其它的。

网友B:
FP/FN就是读取某个变量从零到一或是从一到零的瞬间,他是供你用的,而程序控制的只是这个变量的S,R的条件!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明白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励磁”,他在直流调速器上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不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么点,全告诉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