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

楼主(2006-06-11):
自藕降压启动常见的故障都有那也啊 ????
时间设定多少最好啊

网友A:
老大,手动?自动?
手动.....停止吸引线圈衔铁复位有问题.
自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辅助触点的问题,

网友B:
2----4S

楼主:
自动的      2~~4S   是不是有点短啊                              10S左右杂样啊        时间短很容易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B:
主要看你电机所带负载的轻重.

网友C:
8-12秒

网友D:
看负载大小最好不超过120S
常见故障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接地,接线柱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