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错在哪里?难受啊。请指点,谢谢。

楼主(2006-06-11):
通过上面的计算我认为D20应该显示3.14,但看到的却不是。为何?
“我难受但也要好好提问”。谢谢大家的答复。

网友A:
在“软元件批量监视”中,可看到:(D21)=-3,(D20)=3140;结果应当正确。

楼主:
我看到了,解决了我的问题,舒服多了。再次感谢。

网友B:
编程好难~~想学~就是不知道该从那开始!~郁闷

楼主:
向高手讨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