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合点,动断点

楼主(2006-06-11):
电气原理图里面有所谓的动合点,动断点,这是什么意思?

含义理解上比较模糊,请高手代为解答,谢谢

网友A:
从字面理解啊!
一动作就合 或 一动做就断
就是通电的是合或断
在说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哎
学习要自己动脑子 自己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