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1):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S7-200 (CPU212)现想学一下编程,但又没编程器和连接线,用PC来编程 ,请问连接线能自已做吗?怎么做?

网友A:
买一根比较好,安全起见!!!!

网友B:
可以先买一232转485通用接口再参照手册调线即可,这不带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