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1):
浙江余姚生产的XMTA-7000型温控仪:怎样连线?里面的代码如:nu、p、i、等等都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6-07-30):
现将XMT-7000系列智能数显温控仪 使用说明书 发给你,应该能够解答你的问题
xjh53@126.com

此产品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并请妥善保存,以便随时参考。
                                 操作注意
· 断电后方可清洁仪器。
· 清楚显示器上的污渍请用软布或绵纸。
· 显示器易被划伤,禁止用硬物擦洗过触及。
· 禁止用螺丝刀或圆珠笔等硬物体操作面板按键,否则会损坏或划伤按键。

一、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     热电偶K  E  J  T  S           逻辑电平:DC 0~12V
          热电阻 Pt100  JPt100  Cu50    过零触发脉冲光偶可控硅输出 1A 600V
2.基本误差:输入满量程的±0.5%±1个字     移相触发脉冲:光偶可控硅输出 1A 600V
3.分辨率:  1℃                            8.控制方式:模糊PID控制、位式控制
4.采样周期:5次/sec                        9.电源电压: AC160-250V(50/60Hz)
5.报警功能:上限,下限,上偏差,下偏差              21.6-26.4V AC(额定24V AC)
6.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 AC250V 3A(阻性)          21.6-26.4V DC(额定24V DC)
7.控制输出:继电器触点 AC250V 3A(阻性) 10.工作环境:温度0-50℃,湿度<85%
RH的无腐蚀性场合,功耗<5VA

二、产品确认

产品代码
X M T  ① - 7  ②  ③  ④ - ⑤ ⑥ ~ ⑦     ② 主控控制方式    ③ 辅助控制方式
① 仪表面板尺寸(高×宽mm)             0 二位式         0 无报警  1 上限偏差报警
S:80×160         E:96×48     2 三位式         2 下限待机偏差报警
H:160×80 F:48×96     3 位式PID       3上、下限偏差报警
A:96×96 G:48×48     6 移相触发脉冲输出,PID调节
D:72×72                          7过零触发脉冲输出,PID调节
④输入信号                               8逻辑电平输出,PID调节,驱动SSR
1热电偶输入                 ⑤ ⑥~ ⑦ 传感器分度号和测量范围
2热电阻输入
例:XMTE-6311 K 0~400℃   为PID位式控制,触点输出,配用K分度号热电偶,量程0~400℃,带1组上限偏差报警,面板尺寸为96×96mm的仪表。

三、安  装

仪表安装于以下环境                     安装时应注意以下情况
大气压力:86 ~ 106kPa                  环境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引起的结露
环境温度:0 ~50℃                      直接震动或冲击主体结构。
相对湿度:45 ~ 85%RH
 避免安装于有腐蚀性气体环境

外形与盘面开孔尺寸表       单位:mm

型   号 面板尺寸H×B 壳体尺寸h×b×L 开孔尺寸h''×b''
XMTS7000 80×160 76×152×65 ( 76+1 ) × ( 152+1 )
XMTA7000 96×96 92×92×75 ( 92+1 ) × ( 92+1 )
XMTD7000 72×72 68×68×83 ( 68+1 ) × ( 68+1 )
XMTE7000 96×48 92×44×100 ( 92+1 ) × ( 44+1 )
XMTF7000 48×96 44×92×100 ( 44+1 ) × ( 92+1 )
XMTG7000 48×48 44×44×85 ( 44+1 ) × ( 44+1 )

四、面板部件名称和参数表
                     ①PV显示器
·显示测量值     ·根据仪表状态显示各类提示符
② 设定值(SV)显示器
                           ·显示设定值     ·根据仪表状态显示各类参数数值
③指示灯
                           ·自整定指示灯(AT)(绿)工作输出时闪烁。
                           ·控制输出灯(OUT)(绿)工作输出时亮。
                           ·报警输出灯(ALM)(红)工作输出时亮。

④设置键(SET)    ⑤减数键(∨)   ⑥加数键(∧)
参数表
提示符 名称 设定范围 说               明 出厂值
AH 上限报警 全量程℃ 上限报警为偏差报警 50
AL 下限报警 全量程℃ 下限报警为待机偏差报警 0
P 比例范围 0~全量程℃ P=0为ON/OFF控制;P≠0,I=0时为时间比例控制。 30
I 积分时间 0~999秒 设定积分时间,以解除比例控制所发生之残余偏差。I值越大,积分作用越弱。 240
D 微分时间 0~999秒 快速响应温度变化,减小调整时间 30
T 控制周期 1~99秒 继电器输出不小应于20秒。逻辑电平或或可控硅输出仪表,T取2秒。 202
dPu 自整定偏置 0~99℃ dPu为自整定时的提前控制量。将SV- dPu的值作为自整定时的控制点,自整定结束后仍以SV作为温度控制点,以减少自整定时的温度过冲 10
HY 报警回差 0.5~99℃ 报警输出继电器动作的回差(0代表0.5℃。下同) 1
Pb 过程值偏置 ±99℃ 测量值与此值相加作为PV值用于修正由热电偶补偿导线所产生的测量误差。 0
五、接线
5.1接线注意
⑴热电偶输入,应使用对应的补偿导线。
⑵热电阻输入,应使用低电阻且无差别的3根导线。

六、操作说明和故障说明

●开机显示:仪表通电后,PV窗显示InP,SV窗显示分度号,表示输入类型,经过3秒钟后,PV窗显示量程上限,SV窗显示量程下限,表示测量范围。再经过3秒钟后,PV窗显示测量值,SV窗显示设定值,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温度目标值的设定:按SET键,PV窗显示Su。按▲和▼键,使SV窗显示所需要的值。再按SET键回到标准模式。(无键按下20秒钟后自动返回到标准模式)。
●参数的设定:按住SET键3秒钟以上,PV窗显示第一个参数提示符,按▲和▼键,使SV窗显示为所需要的值,按SET键确认。……,如此可设置所有参数,按SET键3秒钟以上,回到标准模式(无键按下20秒钟后自动返回到标准模式)。
●自整定功能:按▲键超过3秒后AT灯闪烁,仪表开始自整定,温度经二次波动后自整定结束。AT灯熄灭。仪表将以新的控制参数进行控制。若要结束自整定则按▲键超过3秒后AT灯灭,自整定结束。
 ●低PV值自整定:为防止自整定时的温度过冲太大,可在低于设定点的某一处进行自整定。
   自整定结束后仍以设定点作为实际温度控制点。特设dPV参数项以应用。
●下限报警功能首次待机报警状态:仪表首次上电,如处于报警区内,不产生报警,到达设定值后,再次进入报警区将产生报警。避免上电后未进入设定值前下限报警就提前动作。

●PV窗出现闪烁的HHH,表示实际温度超过显示范围上限或没接热电偶;
PV窗出现闪烁的数值,表示实际温度超过量程上限,但仍在显示范围内;
PV窗出现闪烁的LLL则表示实际温度超过量程下限。

七、仪表维修和保存
l 仪表自开票之日超十二个月内,因制造质量发生故障由本厂负责全面保修,因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的则本厂酌收修理成本费,本厂仪表终身维修。
仪表应在包装齐全的情况下存放在干部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