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1):
我单位有二台变压器,上次说要调整负荷所以把以前的电缆线要改变接线位置,我提出说把二台变压器并联使用,可是老员工说不可以,请问为什么不能并联使用呢?二台变压器都是1250KVA同一型号的,在设计时也应该是考虑到并联使用的了的,但是由于本人的理论水平有限也找不到具体的方法?

网友A:
他们可能用过才知道不能用吧,还是虚心点好啊.

网友B:
变压器并联使用有三个条件:变比相同;接线组别相同;容量大致相同。

网友C:
还是分开用安全一些;

网友D:
当然可以并网使用

网友E:
同功率,同型号,同变比应该是可以并网的

网友F:
变压器并联使用条件:变比差不得超过+/-0.5%;接线组别相同;容量比相差不宜超过3:1,短路电压值不得超过+/-10%.最好不要这样用,不经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并联使用条件:变比差不得超过+/-0.5%;接线组别相同;容量比相差不宜超过3:1,短路电压值不得超过+/-10%.最好不要这样用,不经济!!!!!!!!!

楼主:
我查过了,所的的数据完全一样的,可是我的提出没有人听,对了,并了之后的好处和坏处各是什么,请问各位了,

网友H:
变压器并联使用条件:变比差不得超过+/-0.5%;接线组别相同;容量比相差不宜超过3:1,短路电压值不得超过+/-10%.最好不要这样用,不经济!!!!!!!!
并联后变压器之间有环流电流存在!!!

网友I:
象你说的 同功率,同型号,同变比 接线组别一样 应该完全是可以并网的  /好处可以分成两路供电电源 /如变电站   所谓的坏处 就是停送电繁琐  需要加联络开关 当然这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