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1):
我用的亚控组态王6.5 原运行时正常,现跟PLC通讯,读数据都正常,就是不能写数据,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你定义关联的对象(位或字)是"可读可写"的吗?

楼主:
请教组态王的问题
原亚控组态王6.5 跟PLC运行正常,现跟PLC通讯,读数据正常。就是不能写数据。烦请教高手帮帮忙!!!(程序没改过)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假如是欧姆龙的PLC运行时通过CMOD模式的HOSTLINK协议是不能修改数据的,但是可以在监控模式下修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