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1):
为什么步进电动机运动控制卡的价格相差那么大呢
有200多的,也有3000多的

网友A:
制作方案不一样,算法不一样,精度响应等性能都有所差别的,所以价格也就有差别了.

楼主:
我用过一个控制卡,180多元,经常失步,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果控制卡把信号准确送到驱动器,应该不会失步吧。我觉得应该是控制卡的问题
想问一下,如果买好点的控制卡会不会出现失步现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方案不一样,算法不一样,精度响应等性能都有所差别的,所以价格也就有差别了.
就好象大宝和SK2一样  都是搽脸的 一个几块一个几百

网友C(2013-03-01):
哇 这么老的帖子都发出来了

控制卡这玩意儿,价格确实有点混乱

我们也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