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6-06-12):
我公司是生产企业,变电站低压400V,但是单项电压高达250V,请问前辈怎样解决?

网友A:
调整变压器的档

网友B:
线电压400V ,相电压为400/1.732=231V

网友C:
请问你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
查一下其它两相单相电压,应该是负荷不平衡。

网友E:
根据你提供的问题、资料来看的话:1、贵公司的电力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多少?2、贵公司的负荷是否在平衡状态?3、贵公司的负荷主要以何种负荷为主?不同情况应不同对待。4、功率因数不能忽视。5、只有分析完上面的所有问题,调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才有必要。

网友F:
系统电压很高吧!你的变压器负荷估计很小!调档是个办法!

网友G(2006-07-12):
如果不影响生产

不需要做出处理

尤其是生产性质的公司,负荷如果较大的话,电压高点有好处
~!

网友H(2006-08-16):
调档是个办法!

网友I:
我们一直是这样用的,负荷轻的时候400V,重时在370V.没有必要调整.

网友J:
赞同11楼的关电

网友K:
变压器上面有个5%的电压调节的
至于线电压400V
那么对地电压就自然是231V
可以看做是220*1.05

网友K:
11楼说的很对.正常工厂都选择400V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