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如何对棒图进行参数设定,我做的设定模拟时都看不到

网友A:
你在棒图的常规栏做的设置应该没问题! 你仔细检查棒图的属性栏中的"指针化(M)"连接正确吗? 你一定要添加 {0--100   闪烁(F) 关   前景 黑色    背景 白色}  这样的配置, 这个添加经常被我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