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我想用一个3KW变频器拖动10台0.25KW的电机,之间单独加上过载保护,请问各位,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要考虑到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而且变频器应该为标量控制。

网友B:
呵呵,标量控制,哪里来的专业术语?abb的变频器是这样说的。

网友A:
呵呵!斑竹就是斑竹!我的一句话就露怯了!
ABB的变频器在我们的应用中占绝对多数,所以标量控制就成了V/F控制的代替词.

网友C:
我想应该可以.我单位就用一台变频器带几台电机的.但变频器余量有点小.

楼主:
谢谢大家,心里有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