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家用断路器,送上后一会儿会跳电,不知何故?卸除所有负载后也还是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带漏电吗

楼主:
就是家用的那种,型号我不记得了,不带漏电的~~2P的通单相电。

网友B:
排气扇有没看?
回线有没接错,以前我也试过回线是接到另一个开关去了

网友C:
一会是多长时间,很快,就是回线存在短路。
换个断路器看是不是坏了
没坏就是线路有问题。漏电或短路

网友D:
肯定是坏了赶紧换开关

网友E:
短路的情况居多

网友F:
断路器坏了

网友G:
坏了,换个新的试试!不像是短路!

网友H:
断路器坏了.

网友I:
断开负载都要跳的话,肯定是坏了

网友J:
kankan  零线是否接地了???    不是  那就零火倒个线头看看  在不行就换

网友K:
同意10楼的

网友L:
断开负载都要跳的话,肯定是坏的!
需要更换!

网友M:
同志:你说的除去全部负载,故障仍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用一简单的方法去判定吧。
将配电箱打开,将漏电开关下端的出线去掉,如果过没多久就跳了,那你就更换漏电开关吧,这年关,好的开关也有质量不好的。如果开关几分钟都不跳,那你就要怀疑是否受潮漏电,或者线老化,或破皮漏电(象这样的,一般的表也很不容易判断)。
如果有如果有新的开关就最好,换上去试试!(不过在维修中有一点你要注意的:因为是请别人来安排,安排的也不是正规的电工,所以,在插座有些问题:如是零火线位置不对,或将地线搞错,或接线端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N:
把断路器出线断开,再看看.

网友O:
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P:
坏的可能性大
你可以用力往下按一次再送
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个,要特别注意N线的回路

网友Q(2006-07-17):
线路由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R:
看现象是电阻性接地

网友S:
什么阿 !就是断路器机械寿命到了极限,换个新的断路器就可以了,注意的是要算好家里的用电负荷,按规定的负载电流买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