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l通信问题

楼主(2006-06-12):
各位大虾: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用三菱的F2-232CAB-10(3米长)与FX-422连接,利用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RS232转换器与与前面的两根三菱通信电缆相连接,用GX-D软件包来与三菱FX0N-40MR通信,发现无法通信(已选择指定的COM口)。本人怀疑是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RS-232的转换器因为没有RS-422的协议,所以无法与PLC进行通信。现在我不知道能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通信问题,希望各位能帮忙!谢谢!!

网友A:
电缆不对;

楼主:
to ZCMY:我在台式机上的串口用这两根电缆都可以跟PLC进行通信的。只是用到笔记本电脑的USB串口上就不行了。

网友B:
你的USB不行,我刚刚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SC-09的线,USB换了几个也是不行,后来装了一个带模块的USB,这种要装软件驱动,有配套光盘。但你在装的时候是插在哪 口的,今后你也就在哪 个口用,要不然插到其它口就变成COM5口,PLC软件只认COM1口,要不就每次都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端口重设为COM1才行,试试吧。

网友C:
选那种自带驱动功能的USB转RS232就可以

网友A:
USB转232是一定要驱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带模块的USB转RS-232转换器。
to wushulin: 你说的“PLC软件只认COM1口,要不就每次都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端口重设为COM1才行。”。请问如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端口改为COM1口?
再次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D: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建议使用PLC专用转换电缆,如:Z-TEK牌,如果是XP糸统,更改GX属性里的兼容性,改为兼容XP.

楼主:
to wushulin: 据我所知,GX-D是可以改变COM口的,并不只是认COM1口,在“online—Transfer setup"里面便可修改COM口的设置。

楼主:
to lishuang2006 :  我用的正是XP系统,谢谢你的建议,明天就试试看,不过电缆是很难改的了,老板是宁愿你搬个台式机到设备上去搞也不再愿花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