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我有二台全自动钻床,一大一小,大的可钻钻头直径1~12,一台1以下,但是总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机器断钻头的时候机器不能停机,钻头断了机器还在往前走,没有断钻头感应,我想请教一下,有哪位知道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检测到这个钻头断掉了.谢谢了

网友A:
KEYENCE的光电传感器中应该有你想要的,你可以去它的网站查查

楼主:
找过了,不过还是没有合适,也不知道倒底是要用什么传感器才合适,是用扭力还是压力?用压力好象不是很好,也不好装,如果用扭力,这个力要是能随机调才好,因为钻头是有大有小,所以力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B:
用扭力,按最小扭力调整

网友C:
你去询问下  PLURITEC钻孔机厂商看看  他们的钻孔机有断针检测
我们这里的机器上用的钻头没你用的那么大
大陆代理商好像叫  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