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昨晚我上夜班时,PC机的输出供电电源没电了,我便先量给PC机输出端供电的整流桥,结果输入端为交流30V而输出端为直流60V(交直流档并没有打错)我怀疑是整流桥坏了,可换了以后还是如此,我便检查给PC机供电的端子排,结果发现PC机供电端的线头松了用螺丝刀拧紧后便一切都正常了,电压也变为了直流24V。但使我不解的是整流桥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将电升那么高啊

网友A:
[转帖]
大家好,我是工控爱好者,请各位老师指点怎样去学plc

网友B:
因为有后级滤波电容作用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2楼说的有道理如果你把电容去掉电压就会降下来!
欢迎与各位大虾一起探讨PLC知识........
QQ:115414749

网友D(2006-12-18):
因为负载没有了,使输出电压升高。
电视机中的开关电源,负载断开后会烧坏。

网友E:
有电容没负载,输出最多是1。414*30伏,也不会是六十伏。要是真的是六十伏,会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