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本人用EM231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4-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的电流信号稳定,但模块采集回来的AIW值跳变的很剧烈,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很低并且没有规律.
原来以为是接地问题,现在将所有的接地线都接好了,还是无法消除以上问题.
恳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把电流信号A-端和PLC的M端连起来

网友B:
按2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C:
如果变送器的电源是独立的,A-反而不应该与M连接。

网友D:
4楼说的对

-----------------------------------------------------------------
中国工控商城网           http://www.gkcity.com/

楼主:
按二楼的方法试了一下,有所改观,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E:
加块信号隔离栅,问题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