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S7-300模拟量输入输出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想在模拟量输入变化的条件下让模拟量输出保持一个恒量不变,该怎么办?

我还想把模拟量输出以30%输出又该怎么办?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是通过红外检测或变送器,热电隅等检测到的值,而模拟量输出就是你给定的值,他的范围是0-27648,输入和输出好像没有必然的联系吧,以30%输出就是以27648*30%的值输出咯,
L  8294
T PQW0
------------------------------------------------我是这样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在编程时,添加  PID控制可以使输出一个稳定值,输出30%也是可以的.

楼主:
那我想当输入突然变为0的时候输出有个过程慢慢的变为0,该怎么弄呢?

网友A:
那就用时间控制呀!随时间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