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2):
大型电机加油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啊   50千瓦以上的电机加润滑油怎么加,加多少合适,怎么判断是否需要加油了,怎么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了,恳请大师们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A:
一般电机是在动态情况下加油的,加油的周期根据电机铭牌上轴承的相关参数进行,一般约6个月或者3个月。具体情况看电机轴承处油质,一般油质明显变黑,甚至有杂质的时候,需要补油或者说加油。加油时候,加至新油溢出即可。之后请将出油口打开一段时间,让未流出的旧油在电机运转过程中缓缓流出。电机加油之后,要关心轴承两侧的温度,一般会有所上升,所以不必担心。当轴承出油口的油质变得粘稠,并且呈现丝状的时候,也就是说加油很成功,同时,电机轴承侧的温度恢复正常。

楼主:
非常感谢zhao8226458老师的回复,很详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