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

楼主(2006-06-13):
请问在S7-300中32位整数.16位整数.有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单整数.双整数.有谁能能告诉我在PLC中是定议的吗?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谢谢

网友A(2006-08-19):
需要在db块或符号表或变量表中定义,使用时 要注意你使用的指令需要什么数据类型,